液晶电源线要插电一会,有时要好长时间,那个指示灯才亮,显示器才正常工作

楼主(2008-04-16):
如题。。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 部分的 电容可能有 损坏··············
  拆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看看启动电路中的启动电容

网友:
当然是显示器的电源主板的问题了,更换主板看看能否修理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晕。。问题变了~~现在是指示灯正常~~~可是显示不出画面来~~全黑屏~已排除主机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的显示器拆开检查了没有?测了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