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22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4-16):
请推荐一款22寸液晶显示器
我17寸CRT已出现故障,想更新一台,请推荐一款22寸液晶显示器,谢谢!!!

网友:
韩士奇吧,它可能是最近广州市场做得最低价同最长保用了。

网友:
楼上的打错了吧?是翰士奇吧,别让家去了找不到啊.如果出于价格考虑可以选择翰士奇,如果要选择质量就选三星吧,三星现在19宽屏的性价比较高.

网友:
我还是建议选三年质保的产品

网友:
还是买个好点的吧!我买的翰士奇的用了几个月出现了几个亮点,还好给换了一个,所以建议买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