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k1r1连续烧毁STV6888

楼主(2008-04-16):
AOC7k1r1连续烧毁STV6888,换上新的显示一切正常,有时用几天都不烧,有时用几个小时就烧,电源电压正常,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我怀疑高压包和高压包至6888的线路

网友:
这种小问题还问呀,换包先,最容易损坏的的包,每年至少也换100多个。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包确实容易坏,坏了一般都会干掉你的行场IC.有时还会干掉MCU.

网友:
可是这太显示器换了6888还是工作正常,就是用不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