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解决不了

楼主(2008-04-16):
主板是WIA8233A
   检测:上假负载
1              CPU供电1.72 v复位1.72 v
                PCI  供电52复位4.7vAD线1.2v
                AGP 没有供电AD线也没有电压
                BIOS(32脚)5.02v
               测试卡上的OSC灯不亮
2测北桥和南桥边上的电容发现没短路的,也有1.2v    3.3v   1.8 v
3上真CPU开机路02
CPU针脚加了焊也不行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谢谢!

网友:
上真CPU开机路02,什么意思,是诊断卡显02吗,还有PCI52什么意思,把意思表达清楚了

网友:
02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建议刷下BIOS试试...

网友:
"AGP 没有供电AD线也没有电压 "
核心供电都不正常,谈什么CPU工作!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万用表有问题啊,AGP没有电压,CPU还有工作吗!我建义你还是好好再检测一下吧

网友:
上真CPU开机是诊断卡显02,还有PCI供电电压为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