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选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楼主(2008-04-16):
像新手,买示波器的话,选用什么型号,能用在修显示器,主板上,看到其它网友说还有M的大小之分,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吗

网友:
100M左右的左右的就可以了,屏幕在左边的好些

网友:
1。随便¥300~400买一个20M先用着,以后有需要再买好的
2。买个¥2000以上的100M以上带CRT读出的下决心一定要搞维修为生。
这个问题已经有过N多的帖子。根据条件、实际情况和实际经济水平自己决定。

网友(2008-10-04):
现在出现了液晶示波器和示波表,大家千万别买,一是因为坏了就基本上没可能修好,更重要的是数字示波器(液晶的和示波表都是)用起来比普通的模拟示波器感觉差多了:刷新速度慢、遗漏细节、取样噪声、亮度暗……。大家不知注意到没有,进口的100兆的模拟示波器现在还要15000以上,而液晶的1万不到。而模拟数字两用的要两万以上,既然数字的好,为什么要数字模拟两用的?大家应该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吧。所以,你为什么花两千多元去买一台垃圾一样的液晶示波器,而不去花四五百元买一台二手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