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的不上电

楼主(2008-04-16):
修的这个是个爆保险的!搞好后变成不上电了!用假负载也不亮+B电压才10几伏!请各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
你有图吗?有图的话对照图纸把电源部份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
继续修你的电源部分.

网友:
你看看电源部分的电压正常不
不是换一个保险丝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零件的坏了

网友:
保险不会无缘无故的 烧了   光烧保险就可以 分三种!   哎!  慢慢修 电源吧

网友:
还是先仔细检修电源部分吧  一次电源 二次电源等

网友:
先查有没有各输出电压,特别是+B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