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点不亮,复位灯亮两次,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6):
有块845GVE杂牌主板,开机不跑代码FF,检测卡复位灯开机闪烁一次,过3秒钟再闪烁一次,再后来就没有任何反应,CPU、内存、北桥供电都正常,无法开机。
没有遇到过复位灯亮两次的现象,不知道下一步怎么修了,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既然FF就按FF修,不要管复位灯它闪几次。

网友:
那你先打以下南桥的阻值和AD线的阻值都正长了就按FF的来修

网友:
是测周围的滤波电容吗?或者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测试电源的PG信号是否正常,然后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