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UA2034P01七脚接口如何换成通用高压板?

楼主(2008-04-16):
请教高手;东芝
笔记本
TECRA8200高压板7脚接口的定义。其中二个口4.5v分别串联电阻到G25的元件。其次二个口5v并联到保险为电源。再二个口为地。另一接口3.2v串一电阻到2143的元件。请教各接口电压再高压板中的功能。如果换成通用高压板四根连线当如何接法?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找出供电,接地,触发,
就噶,

网友:
电源和地好区分,另二路4,5V串一电阻到元件G25和3,3V
这三条线如何判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