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内存时钟无上拉电压

楼主(2008-04-16):
这个板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了! 太乱了,毛病挺大的,首先是CPU座子上的STPCLK这个点上开机电压有,但马上又没有了!

内存的时钟没有,经测量个内存时钟供电的上拉电压没有,跑线路,内存时钟接到时钟芯片的脚上,还接到一个提供上啦电压的电阻上,这个电阻的另一头有3.3V的电压,但是和内存时钟脚相连的却没有电压,这个点还和一个场效应管的D相连,把这个小管子摘掉,就有电压了,但是这个管子没有坏,换新的也是这样,这个小管子G极有3V多的电压,S输出及接到了PCI槽上的A40上了,还有这个S输出极上还接着一个电阻没有电压。另一端接如南桥了,有3.3V的电压,

我觉得我越说越乱,我没有照相机,如果吧图片发上来就好了,

哎!闹听!! 大家看看能不能帮忙,呵呵!~

网友:
如果你这个板是GA代工的。那么你就换下I/O试下。

网友:
什么北桥?INTEL的板如果不是使用INTEL的芯片组,譬如SIS、VIA的,通常都会有独立的内存时钟IC。检查它的工作条件。
如果是INTEL的桥,内存时钟都是由它提供的,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已经送走了! 没修好!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