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reate的量产工具死机、花屏

楼主(2008-04-16):
请问下,你们在论坛里下载的iCreate系列的量产工具使用正常吗?我这里一运行就死机,等2秒就花屏了。我的操作系统是XPSP2的,这个软件对运行环境有什么要求???插不插U盘都死机、花屏

网友:
是不是你下载的有病毒啊!
我用了N次也没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
我就在论坛里下载的,应该无毒,我下载下来还用今天才升级病毒库的卡巴查过的,无毒.可以说说你运行这个软件的软硬配置吗?
我的是AMD3800+双核,华擎C51的主板,金邦DDRⅡ667,集成显卡

网友(2008-05-20):
我用的都很正常,要不你换个XP版本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