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61GXMP跑D0-C1复位 循环

楼主(2008-04-16):
技嘉8S661GXMP跑D0-C1复位 循环
检测卡开机跑D0-C1停顿5-10秒复位,如此循环
查CPU供电时钟正常,在跑D0-C1过程中复位正常
PCI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在跑码过程中也正常
内存也是如此
发现南桥有2个3055的MOS管并联组成,发热不正常,
其中G4.6V D3.3V S1.8V 拆除后通电G端电压10V(同时南桥也就不复位了)
其G端直通CPU座旁的一个较UM604L的16脚芯片(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电源管理芯片是 5060MPC 不是同一个芯片
南桥为SIS芯片
大家帮忙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开机后复位针有303V的电压 A14待机3.3V

网友:
bios刷了吗? :) :) :) :) :) :) :) :) :) :) :) :) :)

新诚达 -10

网友:
没有。南桥的供电管有点烫手呀,会和BIOS有关么

网友:
其中G4.6V D3.3V S1.8V 拆除后通电G端电压10V

那个我也想问,如果那个坏了会无复位。但就不是知干嘛用的

网友:
樓主大大.主機板型號應該是8S661GXMP喔,請大大查一下.謝謝

网友:
到C1不动后马上返回很可能是南桥问题,查一下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南桥 我也有快这样的板 cmos管烫手 诊断为南桥坏

网友:
也怀疑是南桥坏,可PCI的AD对地都正常,3.3V也正常,除了这些判断南桥不良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判断方法

网友(2009-05-24):
我的板也是。。1。8V管很热。。。。。不跑码。供电都正常。。。

网友:
把3055换了
是品质问题
是工厂的 ECN

网友:
你量USB阻值也可以判断南桥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