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先修复位或先修时钟的矛盾

楼主(2008-04-16):
复位的诊断需要在,供电和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检测,问题是时钟要是没经过复位它也是不工作的啊。
不知道我的认识是不是错误了? 给个解答  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对了 :o :o :o :o :o :o :D :lol :lol

网友:
肯定要先修时钟再修复位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供电一有晶振就起振了........

网友:
其实一点不矛盾,你把时钟的工作和全板的复位弄混淆了。再仔细看看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补充一点,就是开机时ATX电源8针有个短暂的复位,当这时的复位不正常,时钟芯片没得到复位,时钟它能工作吗?

网友:
工作时序:供电—》上电-》时钟-》复位

网友:
时钟是32.768不需要复位南桥给时钟芯片复位

网友:
恩!谢谢大家。我继续研究下去。(怎么恢复字少了不行,呵呵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