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系统下不认光驱的请教

楼主(2008-04-16):
遇到过2次了,  BIOS里能认光驱, 也能用.  就是一进系统就没有光驱了,  管理器里有光驱,但是驱动是感叹号(!)的, 貌似是光驱驱动认错了, 但是怎么改也改不了,总是有叹号,  最后只能从做系统解决了...........

        一次是XP系统  一次是VISTA.   想问这情况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吗?        我把光驱卸载了再装上也是一样,就是有叹号,而且驱动也是对的....

网友:
是不是和声卡什么的有冲突了,把声卡什么的卸了重启试试看

网友:
很任何设备都没有冲突.............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