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IOS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4-16):
一块联想启天M2200的板子,BIOS型号是SST49LF004B,IO是W83627THF.开机跑CO,想刷BIOS试试,可下载到的BIOS文件只有256K,可BIOS容量和原文件都是512K,可以互用吗?
如果是空焊问题,我没有带灯测试仪,普通的打阻卡能测吗?万用表怎么测量?
麻烦大家了
刚刚用万能表测了一下,除2根AD线,地址和数据对地电阻均为13.6~13.8左右。我没有锡炉,用850焊台能搞定不?
不用了 ,我加焊没用,就把CPU底座拆了,顺着那条地址线找,发现往北桥去的地方有个很小的段痕。就是那2跟线短了

可惜我拆底座时把焊盘搞坏了,此板报废。以后大家要注意啊,段线有可能是在装CPU支架时搞坏的。

网友:
真是不容易啊!

LZ真够仔细的!也够细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