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彩显型号FH556-H,继电器来回吸合

楼主(2008-04-16):
接到一台方正15彩显型号FH556-H,故障:通电后继电器来回吸合,电源指示灯不亮。

维修流程:采用了电源与行输出分开判断故障部位,断开L603电感,接假负载,电源输出的82v,15v,11v,55v,均正常。继电器也正常,电源指示灯也亮

本人猜测是高压包短路,高压包的型号是 FEA-979,但是自己没有代换,请高手指点,

是否还有其他零件损坏也会导致,通电后继电器来回吸合

网友:
直接检查50V供电支路上所有元件.如行管,升压管等.看是否有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