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cd主板的电源管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08-04-16):
红圈里的电源管应该是上管和下管吧!主板是INTEL 865 PCD原装板,原来故障是电源管理芯片AD3418坏,更换了一组管理芯片,BIOS也已经刷新过,但电源管未换.现在主板能开机.但跑代码,D1-D2-D3-D5 D8时断电保护,不过不插内存条开机时不断电,但要反复触发二三次,在D3-D2的时候有警笛声,但仍能往下跑到E1一直不断电,测量CPU供电两电感线圈处电压,一组为1.48V ,一组为1.5V,用的是C4 2.4G 400外频的CPU.现在怀疑是其中一组MOS管不良,但不知道代换型号,特别是下管,好象是FD552字样,但看不清具体型号,不知其代换型号是什么?目前故障插内存条反复开机二三次,能跑到D5,D8后断电,只触发一次的情况下上电后马上掉电.内存工作条件正常2.5V.求解!

网友:
楼主,你怀疑是MOS管的性能好坏,你可以打MOS管的G极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来粗略判断.
之前,我修到一块板,刚好和你这块是一样的,那时候损坏较厉害,我是更换全部MOS及全部电源IC.
MOS管的代换不严格,你看着办吧.我想7003 8502 8503等都是没有问题,你可以换用那些常见耐用的场管就好了.不行的话更换IO试试.

网友:
从经验看CPU供电应该无问题
当然最好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CPU部分的波形是否正常

我觉得是抓不到内存
英特尔原装板的BIOS或者IO损坏容易造成这样的现象
你把BIOS取下看看是否还会断电(不过这个并不能一定说明是BIOS损坏)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865,但是我的是865GL,开始的时候是短路,换了个I/O和两个管理IC不短了。但是开机不跑码,CUP烫,重焊了CPU电源管理,就不启动了,请问合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865,但是我的是865GL,开始的时候是短路,换了个I/O和两个管理IC不短了。但是开机不跑码,CUP烫,重焊了CPU电源管理,就不启动了,请问合解?

应该是短路吧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