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8-04-16):
映泰P4PTP主板是否支持赛扬1.7的 CPU,还有这板上假负载核心电压是0.98V对吗,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要看供电模式,一些848,865,少数845的板CPU主供电为0.98伏是正常的.如果是0.98伏的电压,应该不支持赛扬1.7的,要赛扬1.8以上才能支持.

网友:
错,应该是CY2。0以上的才支持,否则不技持

网友:
假负载0.98V说明板子是采用的VRM10供电,可以支持CRD,但不支持CR1.7

网友:
假负载0.98V说明板子是采用的VRM10供电,可以支持CRD,但不支持CR1.7
  学习了!

网友:
请问老师CRD是什么意思,它代表什么样的CPU啊,是塞扬D的意思吗

网友(2008-07-09):
楼上的,应该是赛扬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