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00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很容易死机

楼主(2008-04-16):
2003年的联想E200 P4 M1.8G 256MB内存 20GB硬盘 sis芯片主板 ,前段时间充电接口坏了,更换了一个充电接口和电源适配器,现在每次用一段时间就死机,然后就无法开机,也无任何声音。只是手摸着内存很热,将内存拔下,再插上去又能用,使用一段时间又死机,没拔一次内存就只能长时间的用一次,现在很烦,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查查内存接口

网友:
先用软件看看温度 死机有规律吗?~~~~~~

网友:
开机运行几个小时就死机,而死机后就再也不能开机。然后拆下内存,开机,报警。将内存插入第一个内存插槽,开机报警 。内存插入第二个内存插槽,能够正常开机。使用工具检测,主板和CPU温度正常。我怀疑是维修时安装硬件的是个学徒哪个部分没有安装好,打算自己拆下机器看看

网友:
不一定要拆机,查查第一个内存插槽接口的引脚

网友:
这个机器我记得是sis650的吧! 内存和北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内存虚焊导致的过热问题....你加焊便内存槽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那个学徒是不是我啊 晕~

网友:
E200,有好多人说,北桥容量有问题,不知是不是了

网友:
爱死你了,这么好的帖子要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