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前几天朋友的硬盘有坏道啦,用效率源无果。买了本修硬盘的书看了看,说是MHDD不错,就装了个MHDD2.9扫描了几次。效果不错有205个红X都没了,可是有3--4个绿块红块怎么也不行。怎么算是物理坏道的红X都能隐藏,红绿块怎么反到不行呀。

网友:
再用THDD扫一下,应该用是问题的,你没说是什么硬盘呀!

网友:
红绿在大多数测试软件里不认为它是坏道。用3000可以处理掉或者就是你的盘G表满了。

网友:
建議先MHDD COMMAND>>執行ERASE 後用按F4 ERASE擦除一次 最後再rmap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