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BGA显存焊接(班门弄斧,大虾就免进了)!

楼主(2008-04-16):
图示BGA显存焊接。其实用锡浆做显存的BGA更快 ,可惜我的钢网(修手机朋友给的)会变形 ,只有用0.5的焊珠了!

网友:
怎么我连续几张图不能一起发的呀?
然后涂上薄薄的“猪油”

网友:
铺上钢网,这个是修手机的钢网,0.5的

网友:
高手,这样的钢网都可以做

网友:
然后人工把珠子赶进洞里面 四个角先空着,用来对位,对好位置再把四个角填上珠子

网友:
我吹呀吹,让这风吹! 吹到珠子往下沉一点基本上都可以了

网友:
洗干净刚才的显存,洗干净刚才的显存,洗干净刚才的显存 那么都字

网友:
我没有隔热胶布 还好我是抽烟的,用里面的锡纸也可以做隔热

网友:
同样在显存焊盘上面涂上猪油,把显存放上去对好位置(大概就可以了,会自动对位的

网友:
说明一下,上面是我应论坛朋友急急忙忙搞的,没有细心做!我的一张9800是用HY显存,另外一张用三星显存,我试过把HY的装三星显存上面,结果报警,把HY显存拆下也报警,仔细看显卡的两个焊盘有点不一样,HY显存已经全部焊好了,我就不再拆开拍图了。

网友:
用HY显存的显卡经过测试和拆换已经确定其中一个显存坏了,如果那位有扔个给我吧

网友:
在此感谢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感谢CCTV ,感谢CHANG"V", 我在此学到了不少东西,还需要慢慢摸索
如果大家都能把自己懂的知识拿出来交流就更好了。我只是业余喜欢修理东西而已,不是靠这个吃饭的。

网友:
我们不需要钢网 , 一个针,一盒膏   就能搞定

网友:
这种活也得太小心了,我受不了这个折磨的!

网友:
用我修手机的朋友的话讲,你修的东西都太大了。

网友:
谢谢 四哥兄,呵呵。

请问, 你提到“ 只有用0.5的焊珠了!”     是否用0。5的锡珠有点不太合适?

如果用更小的是否可以? 或是更合适? 怎么知道不同的BGA应该用多大的锡珠呢?

谢谢~~

网友:
把珠子赶进洞,四个角先空着,用来对位-----------这的确是个好办法,我什么没想到,呵

网友:
楼主你真是太好了,分享了这么详细的焊接过程,让我们新手受益匪浅啊

网友:
你那钢网也该换了啊  都成什么色了。。。。

网友:
这工序在维修手中叫做“重植”,重点是要注意以下两面:一、上焊锡膏时,钢网孔的大小一定要选 好;二、风枪的温度及焊接时间一定要控制好,风枪一般选择300度为好,不然会热坏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