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插反了

楼主(2008-04-16):
一块好的主板我刷BIOS后把BIOS插反了,我看到有烟才知插反了,后来开机就FF了,帮帮我想下什么坏了.....我换过I\O,SB,NB都是好的,BIOS的22,24的电压是5V,板好像是ms5561

网友:
还是BIOS挂了啊,再刷个换上去好了,如果不行的话,板子就挂 了

网友:
会不会把BIOS给烯了~~~我相应该会的~~

网友:
我换过新的BIOS了...\\\\\\\\\\\\\\\\\\\\\\

网友:
插反的话,VDD直接进入BIOS的VSS,你替换过BIOS芯片没问题吗?有烟的话,肯定是哪里烧了。你检查一下旁边的线路和铜铂有没烧断

网友:
没呀....我见是连着I/O的所以也换了

网友:
急.急.急.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
BIOS连在SB上的.很有可能SB挂了哦.

网友:
SB的AD线没事呀....................bios的OE,CS/CE脚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