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6-KD的显示器,场下部收缩为一条亮带

楼主(2008-04-16):
一台,方正FG786-KD的显示器,场下部收缩为一条亮带场块为TDA4863AJ,测各脚电压都对,换了场块和各脚相连的电容也没有解决,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是不是ROM坏了还是哪的问题

数据实测为1脚为13V,2脚-11V,3脚13V,4脚-13V,5脚1.2V,6脚0.8,7脚0.8请大家帮忙
大家看到了吗?我代换过附近的电容了,还是老样子,怕换的电容也坏我,我都是换过二遍附近的电容了,还有电压我标出了,如果这样也算错,请大家指出正确电压,我看了下TDA4863AJ的资料,算是正常吧,我量得到的电压!
还有谁有这个的电路图,还有在没有代换的情况下,如何测出偏转坏,我只有电压表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行场IC的场输出波形,你会有收获。场故障除了检查场输出IC的外围元件时你还要考虑它的来源部分,别盯着这个地方一直用劲修,转换思路是需要的。不知道这个答案你满意不!!

网友:
1脚到3脚应该有一个二极管吧。你可以尝试换了试试。。我以前遇到过的。我的情况是上半部有,下半部分没有。你试一下吧。如果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第2脚和第4脚的负电压供电滤波电容.此电容漏电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更换这里的电容.

网友:
偏转坏了上部还有图像????????????

网友:
我觉得 你要是查咯外围   你不妨换下那个场集成块试下
   有时候光量电压正常  但是也不排除块子性能不良哦
  呵呵  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查偏转线圈场自举升压电容、场供电滤波电容、场负馈电容不良以及场电源供电电路中所串电阻变值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发个图片上来你看看

网友:
不可以,我查了一下,67脚到行场扫描的电阻,用6,7脚的电阻,电容交换的方法试了一下(色环一样),还是不行,行场扫描为TDA4841也换了一个,没有示波器,下面我应当如何判断,(我先看工厂模式^_^,老康谢谢)

网友:
关于此问题所得
  1场供电正常否
  2 场输出正常否
  3场块正常否
  4场输入正常否
看来是得有个示波器了,只要知道了信号是否有输入和输出,很容易找出哪里坏啊,测试点也就成为了场供电,输入是否有波形,输出是否有波形,很容易知道哪坏了

网友(2008-05-24):
示波器用到显示器信号可看到清楚了,但要知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