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主板的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08-04-17):
一块BIOSTAR U8668-D主板,一开始开机正常,过了几分钟到几十分钟CPU的供电突然就没有了,画面定住死机或者是黑屏,按重启也不行,拔电重新开机又是这样,电源芯片用的是HIP6302CB和HIP6602CB,我已经换了HIP6302CB,开机正常的时间可以到了十来分钟才出现故障,CPU不是很热,微微而已。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检修??谢谢!!!急,在线等!!!

------> 故障是一个提供VID电压的上拉排阻接触不良引起的。加焊之后,现在已经正常开机一个多小时没有问题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排阻的焊脚会时通时断???

网友:
我补充一下,故障发生时,VID的电压是正常的,用假负载也会这样的,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到没有电压!!!

网友:
先看看你死机时,电源供出来的电正常吗?先确定不是电源问题再着重查CPU供电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机时供电正常!!!就是CPU的供电没有,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更换全套的PWM看看,留意与PWM相接的贴片电容。

网友:
来学习学习 长知识了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