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G 770PF元件型号,有图纸更佳!

楼主(2008-04-17):
刚学修显示器,手上一台MAG 770PF显示器无法上电,有一貌似三极管虚焊怀疑坏掉了,型号是C0221 IBF 630B,不知什么管暂时查不出好坏 。查3842和场管FS7KM烧毁,且附近的几个电容和电阻也严重烧毁,无法识别具体型号。特求以下位置元件具体型号:
一、C145
二、R125、R126
三、R105
四、Q409(就是上边提到的C0221,不知道什么管子)
五、Q104(FS7KM,应该是个N沟道的场管吧?有没有什么常见替代型号可供选择?)

有条件的朋友请帮个忙,在此先谢过。如果有图纸就更好了,论坛内有一份是770FS的,也不知道能对应上不?

网友:
FS的图纸不行

网友:
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后级没有短路,电源部分又严重烧毁,看不清电路图的话,可以考虑用电视机通用电源模块来代替,价格很低,修电视的地方有,但是要调一个电阻(上面自带的可调电阻),不然会有干扰

网友:
PCB没什么大损伤,就是这些件都烧的七零八乱的,面目全非

网友(2008-12-10):
感谢高人的指导

感谢高人的指导,我真的很感谢

网友:
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后级没有短路

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
看不清电路图的话,可以考虑用电视机通用电源模块来代替

看不清电路图的话,可以考虑用电视机通用电源模块来代替

网友:
但是要调一个电阻(上面自带的可调电阻

但是要调一个电阻(上面自带的可调电阻

网友:
我看过了,楼上发的图纸与实物不符

行电路与770PF的实际电路是不一样的,怎么办,现在行无电源,这个机器与其他机器也不一样

网友(2009-05-20):
一、C145  1000 25v
二、R125、R126 我的这个也爆了
三、R105 =5K
四、Q409(就是上边提到的C0221,不知道什么管子) 用开关管就行。是场管
五、Q104(FS7KM,应该是个N沟道的场管吧?有没有什么常见替代型号可供选择?) 1060C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