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通电风扇就转,没有自动开机.

楼主(2008-04-17):
我的电脑是旧电脑了,配置是硕泰克845pe主板,CPU:奔四2.6,内存1G,9550显卡.现在是只要一插电源,马上主板上的CPU风扇就自动转了,电源风扇也自动转了,但并没有自动开机,开机还是要按电源开关才会开机,但经常按了也无反应,按一下重启键,就能开机了,电源换过,CPU换过,内存换过,显卡也换卡都是这样,就是把所有的配件全部从主板拨掉,也是一通电,风扇就转,随时时间越来越久了,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CPU频率自动变成2.1G了,内存频率也由400,变成266了,重读BIOS,没有效果,要清除BIOS,频率就回来了,但很容易死机,而且过不了多久就又变成2.1G了,现在死机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不过一般都是开机后不久就死机,如果不死机的话,就可以正常的用很久,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主板哪里的故障?是不是南桥坏了,我这主板还有救吗?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你有没万用表?打一下死机时基本的测试点的电压

网友:
"只要一插电源,马上主板上的CPU风扇就自动转了"有没有跑代码呢?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做维修之人。自动上电的问题,多出于主板触发线路。如果你没有维修经验,最好不要自己动手,以免扩大故障。还是送修为上策。如果要自己研究,就往触发线路方面查。(I/O、以及绿线相连原件有很大嫌疑)

网友:
好的,我也准备送修,只是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好的维修处.

网友:
基本能判断是主板问题,可以只拿主板去维修

网友:
我想要不你就先升级一下你的BIOS,你看看,不是重写,是从网上下一个,再写。要还是不行,那就维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