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SI硬盘维修

楼主(2008-04-17):
如何修理SCSI卡检测到的SCSI硬盘,但装不了系统,系统检测不到硬盘.

无笑天神 -10 不清不楚的求助贴子!

网友:
你安装的是什么系统? 是否服务器?仔细阅读安装必读,必须先安装SCSI驱动,才能继续安装系统的。

网友:
不用安装系统,有硬盘也能检测得到的,以前我用来装WIN2000或WINXP 都可以的

网友(2009-09-12):
硬盘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