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08-04-17):
为什么bios在系统里刷老是会刷得机器不能启动,一定要用编程器才能还原,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网友:
BIOS刷坏了就不跑码了,也就在不能在DOS里面重新刷了。除了编程器还原,还可以找相同的板BIOS换上去

网友:
帮忙找一个BIOS

EA=0016EC43A7DC  ECS  P4M800-M7 REV:3.1  15-P35  013101

网友:
今天终于搞好了,没有编程器,只能求人刷,刷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成功,不解的是,为什么我刷完后,PS/2 USB接口都没用,后来我把PS/2附近的跳线换了下位址,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好的,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求主板跳线图解!大家帮帮忙喔!

本人对主板上的主要跳线有一定了解,不过详细的还是有些搞不懂,希望哪位高人能指教指教小弟!

网友:
系统里刷和光盘启动里刷都不安全,最好是纯dos

网友:
跳线三根针,中间针连PS/2的供电脚,另外两根一根为+5V,一根为+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