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供电中的快恢复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08-04-17):
多组供电中的快恢复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呢? 为什么 它会对地放电?

网友:
快速恢复二极管?
我只记得有复合二极管用在VCORE里!
具体是不是快速恢复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原理性的东西要等张老或曾SIR了!

网友:
这里的二极管(快恢复)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哪是起保护作用呀?起的是续流作用.上管导通时,电流通地上管的漏极-源极-电感的1点-2点--cpu-地形成回路.上管截止时,由于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于是产生反向电动势,由2点到cpu到地(也就是共阴极肖特型半桥的两个阳极)再到半桥的阴极到电感的1点来形成放电回路.

网友A:
多组供电一般用在低端主板中,由于每个场效应管连接的快恢复二极管在通过大电流时,二极管的

发热量远大于场效应管,因此在此供电电路中如果没有良好的散热系统,它所产生的温度会使

整个机箱急剧上升,从而影响系统稳定。

  快恢复二极管是用来保护场效应管的。

网友:
采用这种方案的处理器供电电路,不是多相位的,而是同相位,三管并联来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组供电一般用在低端主板中,由于每个场效应管连接的快恢复二极管在通过大电流时,二极管的

发热量远大于场效应管,因此在此供电电路中如果没有良好的散热系统,它所产生的温度会使

整个机箱急剧上升,从 ...

请问它是如何起到保护作用的?能从原理的角度给解释一下?你的描述也是续流作用呀.

网友:
这里的 快恢复二极官是保护场效应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