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故障

楼主(2008-04-17):
一台IBMR32本本开机无显但从检测卡上看出复位正常,开机就是显06,但不跑码.内存,CPU是好的,板载显卡,南北桥,CPU,内存,显卡供电正常,请教高手检修思路.
cpu
显卡

网友:
多数情况都是要做BGA才能好的了的

网友:
能准确点吗,是哪个星片需要做BGA啊??????

网友(2009-04-09):
南桥 不过要小心 会暴显存

网友A:
R32的显卡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