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两种BIOS芯片

楼主(2008-04-17):
维修过程中遇到过SST49LF002和SST49LF020A的BIOS芯片,不能替换,但是容量相同,不知道还有哪些不相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比较一下图纸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
49LF020A没有传上去

网友:
你确定你能编程器能写SST49LF020A?

网友(2009-08-05):
我还是不明白BIOS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