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 Ver:1.0重启变关机(已解决)

楼主(2008-04-17):
飞翔老大,,MS-7143 Ver:1.0 的板子重启变关机(不管是在系统下重启还是直接短接复位排针),再开开不起来了,拔掉电源再插上重开机就行,再复位又上之前一样,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这板都能正常使用。之前怀疑过复位、开机电路。但跑了一遍好像也没什么元件。这才想想这种疑难杂症也许刷刷BIOS能好,这才上来求BIOS来了,
MS-7143 Ver:1.0  小黄标:010

板子搞掂了,是MS-7的问题,换了就KO了。

网友:
兄弟们,别这么绝情嘛,给点意见嘛,都是看看就走啦?!客户催了。

网友:
那就给你一个bios喽

网友:
简直太感谢了

简直太感谢了,顺便问一下木风兄你Q没上线吗,你觉得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吖,换了一个IO了,MS-7手上没有。下一步思路是???

网友:
失望啊

刚刚看到木风兄好心传了一个BIOS上来,高兴的下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去刷想找个BIOS芯片的时候才看到是W39V040的芯片,无语了,因为我的编程器刷不了39系列的BIOS。

网友:
在主板能点亮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在dos下刷     要不 只能找支持W39V040的芯片的编程器刷了

网友:
DOS下刷!!!

DOS下刷,早就忘咯,都不记得那些步骤了。哎,现在一直都在找一个既能刷39系列BIOS的又能刷串口八脚的,想买一个那种多功能的,就是没有两全齐美的。哎!!!

网友:
木风兄,那片板子搞掂了,是MS-7的问题,换了就KO了。

网友:
好的 恭喜 恭喜

网友:
不过还要是谢谢你们大家的热心指点与帮助。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走弯路了!

网友:
39系列刷不了的话就代换

找个一样参数的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39系列我只知道可以用29系列代换,不知道11楼的兄弟还有何高见!

网友(2008-06-25):
谢谢了。我也在寻找一个BIOS.MS-5143

网友:
老大们.怎么经验还够掉了吧...我怎么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