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7F故障

楼主(2008-04-17):
我朋友的一台机器点不亮,cpu是AMD ahton xp 1.6开机显示7F7F不知是何故障,请各位高手帮助予以分析!!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都经过哪些排查了?还是只看到不识的7F代码就来求解?
供电是否正常?时钟呢?还有复位?

网友:
LZ应该把故障描述得详细些,还有自己检测的过程,用什么工具,什么情况也说清楚,比较好帮你解答!

网友:
LZ你什么都没说.我们怎么帮助你解答啊?  CPU、内存、显卡等供电正常吗?还有你换个其它的附件吗?

网友:
7F好像是报键盘的错吧~~~~~~插键盘了吗?拔掉试试~~~~

网友:
我见过一个报7f的是北桥虚焊了,压着就能正常显示,7f下其实有的主板已经工作了

网友:
我也是见过,也是北桥虚汗了加焊就好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键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