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液晶显示器接口改笔记本液晶屏

楼主(2008-04-17):
昨天去买了块单灯液晶板,想让手头现有的一块笔记本电脑液晶屏使用,此屏是30针片插。高压板12V的倒是现成的,可是发现屏线接口不一样查资料发现是下面组合------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不知那组对应的是红色信号,绿色信号,蓝色信号?怎么接法,有改过的朋友不另赐教,谢谢!

网友:
你的屏幕是双八位LVDS,所以需要配套的驱动板也是,你只要对应驱动板的信号,一一连接就可,另外,如果你不是万能驱动板,还要写一下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你液晶板的型号报给我,我给你个规格书,你照着改就行了

网友:
先谢谢楼上了,驱动板型号是M2621V1.51B 不知对不对。

网友:
我的驱动板确实是双八位LVDS,但怎么往普通的30针屏上接啊,能说具体点吗?比如红色正是接那根线,红色负又是对应那根线,虽说乱试也能找到,但太没有把握了。还请二楼说的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