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修复位或先修时钟

楼主(2008-04-17):
就是开机时ATX电源8针有个短暂的复位,当这时的复位不正常,时钟芯片没得到复位,时钟它能工作吗?

网友:
8#不是有个短暂的复位,而是有个短暂的延迟输出,起到复位信号的作用。如果没输出,板子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觉得修时钟的前提是先考虑8针延时输出正不正常,包括8针延时输出的线路一些元件是不是正常,我说的对吗?

网友:
8针是那根白线么? 会延迟400毫秒左右的..  有信号输出主板才会工作..

网友:
看看这有没有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或是不是被拉低要是没的话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