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7 偶尔不认盘

楼主(2008-04-17):
7200.7 3.04版的固件,80g,断电时间超过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停在检测硬盘处很长时间过不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阿
硬盘

网友:
时认时不认有可能是电路板坏了哦 ! 还有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先拿COM口看下什么信息。在说。........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
某芯片热稳定性能差,工作久了就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