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一通电即亮

楼主(2008-04-17):
如图所示,驱动板一通电在BLO脚即有5V的电压。

网友:
你的机子有没有图象,有无信号时指示灯是否在变化,要把情况说清楚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高压板都没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像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飞线过来的话,从什么地方飞线过来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不接高压板,BLO脚上也有5V的电压。

高压板一接上,灯管就会亮。

网友:
什么意思》?关机白屏吗?

网友:
开关没关,所以一通电就亮了,你关一下就黑了,

网友:
大家在提问问题时把现象和自己的操作讲清楚,不要让大家猜。所有的液晶和CRT都有状态保存,断电前什么状态,再加电时仍然保持原有状态。如果断电之前是关机的,再加电时仍然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是能关我就不说了,情况是不管开关是开着还是关闭,BLO脚上都有5V电压,所以无论开关灯管都亮,我在板上找了个5V的点,准备飞线过去,但是心里没底,怕烧东西。

网友:
从屏上的供电飞线..................................................

网友:
你的問題我想因該如下:

1.LCD 可以正常的顯示~完全沒問題

2.但是按LCD 電源開關~會變成白屏  ~不會斷電~ 除非 拉掉 AC power LCD才會變成黑的

=============

這種問題~因該是發生在15" 某牌的 LCD

至於故障的問題~~跟高壓條~沒關西!~是出在驅動板 or panel 電路 ~

至於~是壞哪個零件~~至今我還沒找出!~也不想花時間去找!~

网友:
這種問題~因該是發生在15" 某牌的 LCD

网友:
刷新一下BIOS试试,有时候数据错误也是这样的

网友(2008-05-19):
你可以飞线过去啊!从屏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没接高压板怎么会亮灯管?而且还是一通电就亮的那种???

哈哈,有理!!

网友:
是不是在液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开关是不可以做开关动作的?量下那个小的三极管的B极会不会有个电压是可以在开关的开关做用下变化电压.如果可以的话,你换掉这个三极管(在屏线接在液晶上的时候).如果不上屏线的话,开关可以正常开关,那个测试点也会有相应的电压变化,那你就换个重刷个驱动.

网友:
我也有台是联想15的原板开关正常但用几个小时后颜色不正常,改板后关机后灯不灭,开关电压开关机都是一样,有谁知道的说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