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5860打印机打印针问题求救

楼主(2008-04-17):
今天我这里有一个四通5860打印头上针帽掉了,怎么装都装不上去,想把针拿下重新穿一下也不好拆,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给我个办法吧

和一般针式打印机的穿针方法还不一样

网友:
就是中间那个白色帽子掉了

网友:
换针的事情是好几年前搞过的了,我也搞的不好,但是有点是必须的:心细,而且要有耐心,

网友:
从图片的正面拆能看到针,但是针拆不下来,背面又拆不动,我一直也没拆过四通的这种针

网友:
5860 不能穿的  我们基本不搞 维修站都不做 会的人很少

网友:
我上过,介不是因为掉了,而是用5530的针来代5560的.换过三个了,我说不来,工具我只用一个小镊子,一个缝衣针,一个1MM内的小螺丝刀,把头和那个片放在一个手里,先上好一边12针,另一边很难,我也不知我当时怎呼吸,但愿成功.

网友:
我也上过,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穿上去的,我记得是将头上那个菱形的塑料支架从中间分开就可以看到上下两个导针板将中间的那个向顶端 小心滑动,当快滑到顶端时将掉下来的那一片导针板并到一起在向下一起滑动就可以穿进去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还没敢换过呢呵呵我回去还是要式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