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点不亮~拔显卡再开机不报警

楼主(2008-04-17):
开机不亮无报警~~拔显卡再开机也不报警,但拔内存开机有报警,故障卡显示D4,把主板轻轻的向内弯一下或者放在不平的地放有时能点亮并正常使用一段时间~~~~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吧。。。。。。你按住北桥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pu座虚焊。从反面看看cup座有没有鼓起来。如果没有bga返修机就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试过了,的确是北桥虚焊 谢谢~~~~~~~~~~~~~

网友:
那北桥虚焊怎么搞啊?是不是用热风枪来吹下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拆下重新焊,比较复杂。热风枪不能吹到所有的针脚融化。

网友:
那北桥虚焊怎么搞啊?是不是用热风枪来吹下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不要吹变形了

网友(2008-05-20):
一般跑D4都是内存不过 SB嫌疑最大 !

网友:
不用修了哈哈  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2008-08-01):
有可能BIOS有问题!把BIOS刷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