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显示故障?

楼主(2008-04-17):
长城纯平显示器,型号为:W770FS ,开机屏幕出现横线大概有1厘米宽的黑条线,有三条,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闪了有,7秒左右,故障消失.

在关机,在开机,就不会出现了.
但是,让显示器停止一个小时后在,用, 开机,又出现原来的故障.我拆机,看了,没有发现板子上,有电容鼓包的.和虚焊的地方.
我不知道现在查什么地方了.

来问下,前辈们,这故障,修哪里了.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跟我原来的故障差不多,但我的现在已经开不了机了.烦烦烦..

网友:
查一下视频处理黑电平钳位脉冲有无异常?

网友:
视频处理黑电平钳位脉冲有无异常, 能说下,怎么找这个电路好吗?
我在视放上面,找不到这电路。

网友:
看看哪个电感坏了
一个50V  一个是偏转旁边的 一个是行幅整形的   在看看220N45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