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接电CPU和显卡风扇就转,但点不亮

楼主(2008-04-17):
升技KT400A主板,接电风扇都转,但点不亮,按启动和重启无效,插故障卡不跑码只显FFFF,应该是CPU没工作吧?量CPU插槽上放的三个供电电感线圈都无电压,猜可能是电源控制芯片HIP6301CB故障,不知道对不对,还有HIP6301CB的引脚资料和工作电压能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
你先看一下供电管坏没坏啊             你那个扳子是不是不透针的啊         要是不透针的你煮一下CPU座

网友:
先把一开机就启动弄好再说,启动外围电路,IO,南桥

网友:
看开机有无复位信号,无复位会引起没有CPU电压

网友:
看有没复位,查一下主板CPU的供电,还有I/O有没有坏

网友:
5楼说忽悠我吧"无复位引起CPU无电压."??????是CPU无电压引起无复位吧.别误导人家

网友:
我的跟你的有些相似,我在关注中,希望有结果。谢谢

网友:
检修主板,要记牢,主板启动的时续,,,,,,

先查一下,通电就起动吧,修好这个,可能时钟,复位就都好了,   我修过好多,都是这样的,插上电就转..没时钟,

网友:
上次修一片 KT400 主版上2200+ 就只有風扇轉
狂按RESET 偶爾點亮
上個老CPU 1.2G 竟然完全 OK
客戶急著回去就沒再查仔細
我想可能CPU復位信號位準在 CPU 2200+ 上過低

网友:
说的一点也不明白,D极和G极有没有电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