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短路了吗

楼主(2008-04-17):
各位高手 :  有一康柏主板   一触发马上就保护  用数字表的二级管当量主板上的电源插头的  3.3V 和5V的阻止为0.023 ( 红笔接地  黑笔量  不要怀疑我搞错了)    初步怀疑主板有短路   理了半天也没见什么地方短路      于是把CPU取下   触发   没断电  在把CPU放上去   触发又保护了   以为是CPU坏了   另拿一个CPU去试  诊断卡跑C0    没断电      在把CPU座子用力扭下  在触发  诊断卡代码一路跑过   一切OK
我在把那主板的CPU放上去  触发  也不断电了      代码也一路跑过    反过来我在测量ATX座子的3。3V 和5V  阻止还是0。023     觉得太奇怪了  第一次遇到阻止这么低的        真不敢相信  有那位朋友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
23ohm也不能说是短路。

网友:
不要用二极管档
用其他档位试试

网友:
楼主也一定是刚学不久吧,名字取的不错,三个问号,我怎么没想到呀

网友:
肯定短路了........................................................................................................

网友:
正常的,我经常遇到这类事情.只要能正常开机运行就不用理它.以前的帖子有讲到过这种情况.多看帖子吧.

网友:
在舊指針式萬用表電表 歐姆檔位
黑棒 是內部電池 正極
紅棒 是內部電池 負極
測量時 會將 紅棒接地 黑棒去量測元件
極性不同對阻值 會有不同 因為有2極體特性

數字型萬用表 紅棒 是正極   黑棒是 負極
量測時黑棒接地 紅棒去量測元件
極性不同對阻值 會有不同 因為有2極體特性

樓主  紅棒 黑棒互換 看看有沒有差別

网友:
楼主我在想,你那个开关电源电压是不是不稳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如果不是的话,那会不会是桥虚焊了呢

网友:
哎   问题太多    太多  疑惑 太多太多      做人太累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