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图解维修教程

楼主(2008-04-17):
做个CPU座虚焊维修教程

我就用块845的主板做示范 首先要确定CPU座是不是虚焊了
我们这里就要用到CPU测试灯座才能够判断出CPU座空焊 如果CPU测试座上有不亮的灯我们就可以说CPU座是虚焊了
一般也有特例 如CPU针脚露出来还是有的CPU测试灯大部分不亮的现象  这种主板一般是杂牌的845PE 845E 845GL等主板 大部分主板也是用的TL494控制芯片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CPU座本身的问题 这样的主板我也不研究和不修 如果说的不对请指教 在有的主板上内存没有供电 CPU测试灯也会有1个或2个不亮的 这里最好把主板的各个部分的供电电压都测试正常后在修CPU座空焊故障 别一味依赖用测试灯座
好了转入正题 来说说如何修复CPU座虚焊
下面都是个人的维修方法只供参考(用炉子烤座修复)
先准备好工具 这里需要的工具有助焊剂 镊子 北桥散热片  一字螺丝刀 一个小炉子 就这些 呵呵
工具简单了点 其他的没什么必要 如松香水我不爱用 到时候还要用洗板水清洗麻烦 嘿嘿

网友:
先来张图把 一张一看就是CPU座虚焊的主板的图 下面我就主说下步骤过程(简单点说下把)

网友:
1.先把CPU架 和CPU座架用一字螺丝刀拆下 如图

网友:
2.我们把座拆下以后 往CPU座上倒上助焊剂从4周或中间都倒点 倒均匀些就行了 这里我老师以前教我最好先把电容拆下来 烤座最好 怕出意外嘛~~  但我经常不拆电容烤也没什么事就不把电容给拆下了 新手可先要把电容拆下 别出意外为好 除非你有经验了 还有北桥散热片一起拆下
3.然后把空焊主板放在炉子上 用散热片压着 这里就不用说为什么了把 大家都知道为了使CPU触点容易接上 提高CPU空焊修复成功率 都放好了 接着下步看

网友:
4.一切工作做好后我们就来加电上烤 这里注把握时间和烤好的程度 一般3分钟就差不多了 烤好没烤好可以用镊子动动推推旁边的电阻电容件来感觉CPU座是否烤到这个部位了 好到这我所提到的工具都已用上
5.最后再唠叨点 感觉差不多了烤完后断电 然后离开一段时间别碰炉子主板 10多分钟就可以上座架再用CPU测试灯座测试了 一般成功率还是非常的高的
烤过的底部 跟没烤过的是一样的 有的顾客就纳闷自己虚焊的板子怎么修好的 呵呵

网友:
上电上CPU 内存 显卡测试OK

网友:
一般V星 技嘉 硕泰克等CPU座虚焊的主板成功率是很高的
这里说明一点 新手碰到CPU座虚焊的板子可千万别用风枪吹座 看到好多文章关于CPU座处理的 说用风枪 我晕
有本事做个用风枪修CPU座的教程出来~~~
简单教程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不过笔记本的也能用这样的方法吗?
还有应该怎么查CPU座短路这样的故障

网友:
GA ASUS等的好板烤个几次没问题....杂牌板小心点..
等我有时间了,做个风枪的给你看看......
本人就是典型的一把风枪打天下的那种!

网友:
真是强贴,我正在为用风枪搞座子郁闷呢!!

PS:电炉功率大小有要求吗?LZ用多大的电炉?

网友:
牛...  遇到无铅的,或锡熔点高的板子,(新出的板子)你下面烤糊了座子都不会动..

网友:
牛,,,这样都能做,,不过笔记本不行,,,背面很多零件,,一考就坏

网友A:
有疑问:

1、板子里电炉多少高度?(距离几CM?)
2、是否可做个保护铁皮,只露出比478座大一点的方孔烤,以免烤坏其它东西,只烤座子

网友:
请问主板离电炉子有多高的距离呀?                             .

网友:
用锡炉一直很不方便,刚好我也买了一个电炉子,照楼主的方法试试,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网友:
风枪为什么不行?楼主你怎么就不相信风枪呢

风枪为什么不行?楼主你怎么就不相信风枪呢!我们做南桥、U座都是用的风枪啊,改天做的时候是照几张相片传上看看。

不过我说的不是850

网友B:
晚上回去把那个自制的焊台(下面一把风枪,上面是一块那种好几层的板子中间抠了个正方形的孔)照下来看看我手机效果好不好先。

网友:
LS的兄弟们 不要急  ,我发信息通知LZ来回答  温度和高度的问题了

网友:
我处理虚焊的座子  都是用2把 风枪        成功率 极低

网友:
板子离电炉大概有个5或6CM就行
关于菜大师提出的做个保护铁皮没必要的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关于多大功率的我也不知道 炉子上也没写  但接炉子的线是10A
关于会员们提出的用风枪做南桥我知道 我也做过  做U座我没没风枪做过  很高兴大家提出以后发点用风枪做U座的照片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很高兴能激励起这么多高手过招 ~~~

网友:
不错的方法。有机会也弄个炉子去试一下。支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期待你的风枪教程

网友:
楼主,你在烤座的时候怎么连NB的散热片都没取下来呢?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网友:
楼主,加风筒的风枪一样可以做!!!!!!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板子里电炉多少高度?(距离几CM?)
2、是否可做个保护铁皮,只露出比478座大一点的方孔烤,以免烤坏其它东西,只烤座子

800w电炉子正好用  板子离电炉熔丝5到10厘米

注意:要求电炉熔丝是暗红色

网友(2008-06-18):
兄弟们华硕的一烤下面锡全糊了,我晕!!全短路了,座子下锡太多的原因

兄弟们华硕的一烤下面锡全糊了,我晕!!全短路了,座子下锡太多的原因

网友:
这种方法只能做做不变形的板,碰到严重变形的板,还是要风枪,这种方法没用,还有NB散热片都不拆,很有冒险精神,至少要把散热片两个卡扣松了吧

网友:
我昨晚用锡炉烤775针的CPU座失败了,本来一两根的,烤完了一大片都不亮,是不是那做的不到位,我放了很多助焊剂,清洗了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助焊剂回不会导致短路啊?

网友:
现在775无铅的座子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根本行不通,加焊的座子有时候根本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去把那个自制的焊台(下面一把风枪,上面是一块那种好几层的板子中间抠了个正方形的孔)照下来看看我手机效果好不好先。

我觉得楼主的办法不错,有的CPU座子背面有很多电容,用炉子考有锡的吸引力,不会掉下来,如果用风枪吹还得提前拆下来,要不会被吹飞 而且工作过程比炉子费时

网友:
马上都得修无铅的了~~有办法还是整个返修台用用~

网友:
还不错,不过需要注意478 BGA座子具我所知有两种.一种座子焊好后座子的塑料是贴在板子上的.(这种座子适用于楼主的焊法).第二种座子焊好后是没有贴在板子上,如果采用楼主所说的这种方法显然是出问题!

网友:
补充两点,一,个人认为这种方法焊的时候最好把北桥扇热器取下来.二, 就是温度的掌握了.楼主说加热三分钟.还不如加热过程中用摄子试CPU座子周围的贴片元件来得稳当点!

网友:
那CPU的测试灯哪有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一片与你一模一样的主板,开一会儿后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呀,能正常运行,关机的时间不等,有时候刚点亮就关了,有时候等好几分钟,以前的时候有时候用1两个小时又自动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