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bios

楼主(2008-04-17):
刚维修一块GA的主板,空载加测试卡显示41,在测量bios的22针引脚对地阻值是短路的。那请问是不是bios的问题?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不一定就bios就坏了,把bios重新刷一下,把bios底座给拿掉。用风枪焊上。

网友:
我也曾遇到GA bios 22脚接地的 起初以为短路 拆开bios一看 原来设计上就是接地

网友:
一般跑41的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谢谢了,我也是认为是bios的问题。真的要刷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