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asus p4pe-x跑0105

楼主(2008-04-17):
asua p4pe-x跑0105点不亮.求解决办法.
点不亮
解决办法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com的芯片坏了没有。排除之后,看一下I/O。最后可能就是南北桥了。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块同样的板,C0来回跳,刷了BIOS,换了CPU都不行,拔掉内存反而报警,
擦擦内存OK.所以不能全信测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