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ECS SIS740 主板,CPU外频无法上133MHZ

楼主(2008-04-17):
如题。

此主板有SDR和DDR插槽各两条。

用AMD ATHLON XP 1700+  与 SDR PC133 使用,可以上到133MHZ外频。
用AMD 1.2G 与 DDR 内存使用,可以正常运行,这时外频为100MHZ。
用 AMD ATHLON XP 1700+ 与 DDR 内存使用,外频只能上到100MHZ,如果改为133MHZ,进系统就蓝屏。100MHZ下使用正常。

刚开机时,DDR 内存供电(LM358 第3脚 1.24V,第5脚1.12V) ,进入系统后第5脚会变成 1.23V。
TL431的5V供电,开机时为4.78V,进入系统后是 4.82V.

此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机后一段时间。再开机时,第一次起动后,会停在BIOS画面,进度不定,有时是检测内存,有时是IDE设备检查完成之后。再关一下电源或者是再按一下复位键就OK了。我现在已经换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暂时还不知道此问题是否解决。

我的电源是航嘉 350W 正品货,200元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内存是新买的,装在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

请问,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此贴也是用这个主板发的,可见主板本身问题不大,呵呵。)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看看,25V是不是稳定.象是内存供电不足.LM358只是运算放大器,上面的电压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2.5V

网友:
换了内存供电2.5V的电容未果。还是不能上133外频。如何将加在LM358上的第5脚搞成正常值1.25V

把主板上的电容差不多换完了,现在LM358的第5脚电压更低了,只有1.15V,不过在100外频下,仍然可以运行。

网友:
今天早上试机,发现一次启动就可以成功了。但是,时间我昨天晚上设置OK了,今天开机发现慢了一个小时,请问是怎么回事。仍然只能上100MHZ外频。

1.15V仍然提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