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無法裝系統死機

楼主(2008-04-17):
求助NEC-LC70H64DR的筆記本電腦無法裝系統問題!
望有高手幫忙解決!
裝GHOST版也不行!
在恢復到解壓驅動那裏的時候就死機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不是NEC的机子。
    不要用GHOS板的蝶,用原装盘慢慢装就可以了。

网友:
原裝的也不行啊!
就是用原裝的不行了才用GHOST的

网友:
是不是你硬盘有问题
    换过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决对OK
因为硬盘刚买回来新的!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
我昨晚又試了用PE系統可以進入!
但是安裝的時候到一半就死機了!
它不是斷電、就是死在那裏而已!
有解決過這樣問題的兄弟嗎?

网友:
移除后添加的内存
测试硬盘有无坏道
更换单条大内存测试

网友:
恢复下BIOS  换跟内存在装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内存问题
。。。。

网友:
你 的 笔记本散热怎样
看看风扇转速正常不

网友:
换内存再装可以解决问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是NEC的。

网友(2008-11-26):
我有台DELL也是,PE就没问题,不能装系统,GHOST版的装完认硬件时就卡住不动了,内存硬盘散热都没问题。用安装版的过了第一步重起时就只光标在那里跳动,不走了。

网友:
象这种情况一般是以上信息都排除的话应该考虑硬件问题我以遇到过DELL的一台机器装系统的时候也是装一半就死机了后来用最小化安装在BIOS中把网卡平掉就装进去了,有时网卡损坏也是装不进系统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