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这个显示器 把对比度调到100的花着在多媒体模式下正常 其他三中模式下都不亮 但菜单什么都在, 然后把对比度调到99就什么模式都可以亮 , 这应该是存储片的事吧`` 还有就是关机后跟亮点差不多,但是雪花样的 G1的件我都换完了,接下来查哪呢`??
显示器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我贴啊
各位老的大给我看看啊

网友:
是数据的问题,我感觉数据错误,使100变成0,便看不到图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在我们这边 修CRT判断高压包坏或者MCU坏 ,就直接告诉可户修不了. 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折腾.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