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4-17):
刚刚一台IBMT40本本,开机屏暗,后发现高压板保险被烧,当我换好后开机屏亮一下又烧,我查了高压板没问提,请问高手???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更换
:) :) :) :) :)

网友:
怎么没人说啊?我很急.请高手些快给我分析下,

网友:
高压板的保险烧说明高压板工作电流超大了,怎么会没有问题?问题应该还是在高压板上嘛.该机的高压板是使用MP1015芯片,该芯片内部集成了驱动功率管,外围贴片很少有问题,所以电流大可能性最大的原因要不是芯片本身,要不就是高压包线间短路了.当然了,先易后难,先查查电容没短路或漏电再说吧......

网友:
你先看一下那个主点原芯片有没有问题先换一下试一下要不就是后面的问题了线圈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排除故障用替换法。。。。。。。。。。。。。。。。

网友:
我有碰到过灯管打火引发暗屏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好多IBMR50,51的机子,如果高压保险坏了,主板屏接口线的地方保险也会烧,遇到高压坏换高压没得用就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