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C 771S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4-17):
一台771S显示器刚开主机的时候显示正常,但一进系统桌面屏幕就出现花屏,花一下马上屏幕就出来了 屏幕变亮了些,而且屏幕还变小了,场-12电压变成负的8V左右,刚开机测都是负12V,场负压是行输出供电的.现在也搞不清楚是那点的问题了,G1也是负的12V.请教了.
桌面

网友:
飞利浦单片机的通病,慢慢查吧
修好以后就不容易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