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的维修?

楼主(2008-04-17):
能有谁把修交换机电源的经验介绍出来吗?看起来挺简单的问题却查不出毛病所在,不知如何进行了!

网友:
交换即的电源就多了,我这有台带光端接口的D-LINK的,电源就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也就是一个简单开关电源,前级整成300V,后级的有5V和12V,里面有个块子是SK8060的,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但是看样子估计是比较器之类的,应该不容易坏,其他元件全是电源内的常见元件,一级级查下去就行,实在不行,搞个变压器(24口的要30W左右就够了),用78H05和7812搞出5V2A和12V1A的一般交换机都行
大部分外设(打印机,传真机)的电源都是差不多的,要求并不高,电路也简单,元件也好找的